这个视频里的送料机构是怎样的

楼主(2017-12-07):
视频里面的送料机构是怎么做到 谁能分析分析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 ... 0.0&from=s1.8-1-1.2

网友:
冲压机械手.主机由伺服系统驱动,由X轴进行左右运动,Z轴进行上下运动。我的客户就做这个:恒力佳机械

网友A:
看看抽屉的导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抽屉的导轨

没这么简单吧 看到有双层导轨 到两端后会倾斜一下是怎么个机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这么简单吧 看到有双层导轨 到两端后会倾斜一下是怎么个机构

竖直方向两侧有导轨,单侧两条,既能做倾斜动作,还能让机械抓具适应各种模具的高度。

仔细看了两遍,效率上似乎比关节机械手抓取高。

网友:
上下用末端凸轮或者连杆推动的,X轴好像是同步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