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位斜齿轮的参数定义

楼主(2017-12-07):
在一个变位斜齿轮的图上看到齿轮的参数有下面两项:ADD MOD COEF和 ADDENDUM MOD.同时端面模数为1.0227,法面模数(NORMAL MODULE)0.907.
请问ADD MOD COEF是什么修正系数,按字面解释为齿顶高修正系数或齿顶高变位系数,这个和变位齿轮的变位系数有什么关系?和端面变位系数及法面变位系数是什么关系?谢谢!

<p><img width="381" height="23" style="width: 439px; height: 55px;" src="data:image/png;base64,"></p><p>
</p>

网友:
变位系数 Modification coefficient
变位量 Addendum modification
径向变位系数 Addendum modification coefficient
中心距变位系数 Centre distance modification coeffici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