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拖链动画和转板动画,看sw动画制作的人品问题

楼主(2017-12-07):
前一段时间有人说拖链能制作动画吗?我也没有深入想,就觉得不就是个变轨迹的固定链条吗,这还不简单,然后就答应了,于是入坑两三天,不过还好人品过关爬出来了,作为拖链一看有一个sw动画爱好者做了个转板的动画,于是觉得自己有思路了,接着又掉进坑里了。还是人品问题。
个人觉得sw制作动画一要有耐心,因为你不知道sw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就犯病了,二还要有人品,有时候你都不知道为什么就成功了,就像转板动画,非常简单的装配体,我前两遍都没成功,重建以后就莫名其妙的成功了。

楼主:
我用的SolidWorks 2017 sp3.0 。版本稳定性一般,功能倒是比较强大,首先报个bug,SolidWorks 方程式存在bug,描述,制作动画或更改特征的时候必须重新选择重建,每次更改都需要,如果不重新选择自动重建,这货就罢工,就是不重建。
SolidWorks 链阵列在做动画的时候千万别选择填充,或者选择填充后算个个数,然后取消掉填充,要不卡的你不要不要的,SolidWorks老是不停的正在运行-停止响应循环往复

网友(点评):
只是感觉拖链走的行程还比较短。

网友:
非常不错,楼主辛苦了。

网友(点评):
答应了吗,要不说话不算话多不好

楼主:
给你个长行程的

楼主:
这个清楚点

楼主:
这个又清楚又长

网友:
是你Y的太自以为是了

引用 楼主:
我用的SolidWorks 2017 sp3.0 。版本稳定性一般,功能倒是比较强大,首先报个bug,SolidWorks 方程式存在bu ...

网友(点评):
又是一个喷子啊,还是新号喷

网友:
什么bug,本身程序设定就这么玩,你不能自以为是,强行认定solidworks就得按照你想法运作,solidworks又不是你开发的。

网友(点评):
如果是这样设定的话,就太反人类了,而且并不是每次都这样,看人品。

网友A:
楼主,请教转板动画怎么弄的,SW能做这种转动角度大于180°的动画?

网友(点评):
能啊,别用直接放养啊,我用的是扭转扫描

网友(点评):
要想360度以上的旋转就得再跨接一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教转板动画怎么弄的,SW能做这种转动角度大于180°的动画?

那怎么控制旋转?

网友(点评):
我用的是方程式,用配合角度来和扭转角度来建立关系

网友(点评):
那个蓝色头像的是不是被封了,好像又冒出个立方体的喷子。

网友(点评):
应该不是他今天上午才卒的

网友(点评):
狡兔尚且三窟,喷子有几个小号也挺正常

网友(点评):
也没准,今天才发帖。还要观其言,看其型。不过名字倒是挺接近的~~

网友(点评):
目前看来我错了,也许我真是有点太那个了。

网友(点评):
只不过注册时间和那个蓝色的太接近了,一个10-5一个10-8

网友(点评):
尚需观察,不可轻易定论。机械工程师要严谨。

网友(点评):
可能性是有的。但是没有确凿证据。

网友(点评):
你知道蓝色头像之前的历史么

网友(点评):
以前是黄色头像叫“宇宙立方”~~~~~~~~哈哈~~~相似度90%以上了

网友(点评):
不知道,现在知道了。

网友(点评):
社区其实就那么几个人,用多个帐号在作乱,只要大家多点意识去揭穿把戏,他就没市场了。

网友(点评):
是被封了,可是马上又出了个小号。

网友:
楼主这个动画做的不错

网友:
楼主,你的动画是我第二佩服的,第一的是sw官方的宣传动画

网友(点评):
我都不好意思回你

网友(点评):
说的我都不好意思回你了,关键是你用的更熟

网友:
楼主厉害,工作上不用三维,都快忘光了。

网友(点评):
谢谢,其实我一般也用不到,我是做工程设计的

网友B:
第二个能转,能变形是什么原理

网友(点评):
是用的扫描扭转,用方程式来和配合中的角度进行关联。

网友(点评):
我用的扫描扭转命令,用方程式把扭转值和配合角度进行关联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能转,能变形是什么原理

谢谢指点,方程式一直没用过

网友(2018-09-04):
厉害啊,楼主可以出个教程吗?想学习一下

网友:
  希望能学习,如果有过程就好了

网友(2020-03-14):
大神你这个动画怎么做的,我现在要做一个坦克链的运动轨迹动画,可是不知道它这每一节之间的配合怎么做,还有就是沿圆弧运动怎么弄的

楼主:
用链条装配

网友:
拖链能制作动画,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