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塑料手板的一些问题询问

楼主(2017-12-07):
请教各位大大,关于塑料手板的建模(CNC加工)需要考虑哪些方面呢?电子产品相关的,目前搜集了一些资料提问,如果各位大大有别的推荐的话,万分感谢。
1壁厚2材料选择3公差4基本装配技术5加强筋等等方面

网友:
你是担心你的模型CNC加工不出来么?
首先你的设计肯定是基于开模设计的,所以你在设计上需要注意的是结构上便于开模的实现。而不是CNC加工的问题。
CNC加工的问题是供应商该考虑的事。CNC可以最大限度的实现的模型,但不可能一模一样。

网友A:
兄弟也是做手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也是做手板的?

刚开始学,不知道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东西,在一点点摸索

网友:
看来真还是个新手,1壁厚2材料选择3公差4基本装配技术5加强筋
6绝缘7表面光洁和光亮8热塑性9综合力学性能(强度)10颜色

网友B:
做设计之前最好有工艺的基础,才能做出能加工出来的产品

网友:
以上五个方面都需要考虑,但首先保证其功能性的原则问题!

网友(2018-09-06):
引用 网友B:
做设计之前最好有工艺的基础,才能做出能加工出来的产品

请教下朋友,这种半透明(背后是显示部分),耐温在100℃下的塑料外壳一般使用什么材质,可以3D打印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