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盘定位

楼主(2017-12-07):
这种转盘,旋转180度,一般怎么定位比较好

网友:
行程开关,接近开关,对射光电都可以,主要是考虑安装位置和控制方式,那个方便可靠用哪个

网友(点评):
主要是要求定位准确,所以想弄个机械的,要求比较稳

网友:
下面不是电动转台?

网友(点评):
恩 电动的

网友:
这个需要怎么精准? 是不是过渡辅助转向?    链接的地方做个小导向 可以自动走正

网友(点评):
关键是料架上东西没绑,不能晃动,加工精度差啊,而且不让用其它标准件,所以料架过来有点担心

网友:
以外圈挡块或插销

网友(点评):
简单实用

网友:
有机械性的插销定位是最保险的

网友:
伺服电机推动,圆形导轨 整车厂常用

网友:
电气止停或机械止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