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初学要注意什么

楼主(2017-12-07):
说真的,轴承是我学机械的时候里面最难搞懂的一个标准件了,种类很多,经常看到各种讨论轴承使用的文章,感觉这里面水很深
1. 轴承用途最广泛的是球轴承。排名第一的使用量。  想问下第二和第三是哪种?
2. 轴承牵涉到和轴,轴承盖,等的配合,请有经验的工程师指出关于球轴承,角接触球轴承,向心轴承,设计结构时要注意什么? 你们在这上面犯过错吗?

网友:
1.你知道珠穆朗玛峰第一高。第二高你知道吗?
2.要注意的问题很多。配合,轴承游隙,转速,温度,润滑,承载能力,寿命,轴承是否需要调心。

网友:
先把书看个几遍,再谈要注意什么

网友:
第一叫滚动轴承,第二应该是滑动轴承,第三轮到对开轴套

网友:
轴承的配合主要是指轴承装配内圈与轴的配合及外圈与座孔的配合,轴承的周向固定是通过配合来保证的。

网友:
最基础的应用:轴向受力用推力轴承,径向受力用深沟球轴承。有时候需要结构简单及经济性可以考虑用带座轴承

网友:
初学者,可以先找本比较系统的书看看,建立基本概念和体系。

网友:
小白就多翻翻设计手册轴承那章吧,不同的轴承适用不同的工况,从你最常见的最常用的开始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