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键的选型和使用

楼主(2017-12-07):
1.最常用的键是平键对吗?
2.根据轴径可以定出平键的型号,根据手册上公差配合可以定出键槽的加工尺寸.
3.为什么键高度h要小于轴上键槽和轮毂上的键槽之和呢?  为什么要留空隙呢?

网友:
3.为什么键高度h要小于轴上键槽和轮毂上的键槽之和呢?  为什么要留空隙呢?
那是以二侧面作为承载的用面,而厚度方向再不逼空,那是搞破坏了哈,

网友:
一般公司现场用平键的比较多,因为经济实惠

网友:
同意2#楼

网友:
受力情况决定了接触面

网友:
不错,这个选型标准还是蛮实用的。

网友:
1,是,主要是便宜
2,对…没毛病
3,厚度方向与定位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