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轴器

楼主(2017-12-07):
看机械手册看的晕晕乎乎,知道有刚性联轴器和弹性联轴器,哎没干过装配,所以不知道联轴器是怎么把两根轴跟连接起来的。
1. 使用最广泛最常用的联轴器是哪种?
2. 联轴器两端怎么轴向如何固轴的?防止轴轴向窜动?
3.联轴器两端是如何径向固定轴的呢? 防止轴相对于联轴器内孔转动?    过盈装配? 涨紧?
4. 如图中所示,这种手册上弹性套柱销联轴器  这里的柱销有何作用? 主动端和从动端都是带键槽的,难道是两端分别装配好以后再用销连接起来?
    这种联轴器装配是不是太麻烦了点?

网友A:
想多了,就是把两条轴捅到联轴器里,然后把螺丝锁死就完事了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理论和实践向结合,多像现场有经验的老前辈学习。

网友:
联轴器的主要作用就是连接轴,不要想的太复杂了

网友:
在高速重载环境下,使用最广泛最常用的联轴器是膜片连轴器

网友:
我所在的厂就是专门做联轴器的,当然我只是一个操作员:
1、最常用的是膜片和梅花配胶联轴器
2、3、通过顶丝(或者夹紧螺丝)、键槽定位锁紧,因为怕松所以一定要锁紧,径向我们内孔一般就是做到H7公差
4、这个我也没搞明白,比如有些客户要的非标产品是180°双键槽的

网友:
径向固定用平键,轴向一般不需要固定的

网友:
别光看书,去车间现场看看你就认识更多了,熟能生巧

网友:
原理其实很简单就是连接泵和电机。

网友(2018-01-15):
引用 网友A:
想多了,就是把两条轴捅到联轴器里,然后把螺丝锁死就完事了

楼上正解

网友:
要是很复杂也不会有很多人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