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杆轴头与齿轮的安装方式

楼主(2017-12-07):
丝杆轴头安装齿轮,除了用键,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
保证齿轮与丝杆相对固定

网友A:
丝杆是成品吗?如果是加工件可以焊后加工或者做成齿轮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杆是成品吗?如果是加工件可以焊后加工或者做成齿轮轴

谢谢回复!丝杆是自制的,有8m长,轴端直径25,齿轮右侧还装有轴承,齿轮不能焊死,
本来打算轴头铣成四方,但加工不太方便,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
平键,切向键,花键,涨紧,异形轴,打顶丝。
打顶丝强度偏低,不推荐。
最常见的是平键+端盖的方式固定。

网友:
非常好奇8m长的细长轴是一整根吗?还是几段连以来的,

网友:
你图中的方式就很好啊

网友:
一般就是用键或者销,其他方法没考虑到

网友:
我靠,我咋不能回复了,一个月没上,号被封了吗?

楼主:
改成了键连接,期待有更好的方式

网友:
涨紧套怎么样?

网友(点评):
内涨套是个很好的方法,精度也高,就看空间允许不?

网友(点评):
谢谢!这是个不错的方法,我找一下是否有合适的型号,

网友:
菜鸟来学习了

网友:
取决于负载。负载小,直接锁紧螺母锁死。负载大,涨紧套。

网友(点评):
负载是驱动进给刀架的

网友:
可以用涨紧套,如果你的齿轮合适的话

网友:
用键不好吗?我接触的齿轮和轴基本都是用键,少数小型齿轮用3根螺栓固定在轴端面上,你这个也可以在端盖和齿轮上钻3个孔,轴端面上加工螺纹孔,用3根螺栓固定,但感觉还是不如键稳妥

网友(点评):
谢谢回复!3根螺栓空间比较紧张,还是键稳妥些

网友:
平面+顶丝;键+顶丝;键+端盖;销孔

网友(点评):
谢谢!方法不少啊,哪一种更合理呢

网友B:
尺寸合适的话可以使用账套连接

网友(点评):
谢谢!要找一款径向尺寸小一点的

网友:
胀紧套,螺钉,销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尺寸合适的话可以使用账套连接

这种型号的有一个d=25,D=30的,应该能满足

网友(点评):
谢谢!这个应该能满足要求,用胀套比键能提高轴的强度,只是成本可能要高些,不知这样的胀套大概多少钱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型号的有一个d=25,D=30的,应该能满足

你这些实例 都是厂方样本册上找的?   电子版共享下,谢谢

网友:
加工键槽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些实例 都是厂方样本册上找的?   电子版共享下,谢谢

是的,我自己从他们官网上的图片整理下来的。太大了我的只有压缩ZIP的,又不让上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我自己从他们官网上的图片整理下来的。太大了我的只有压缩ZIP的,又不让上传

发个公司网址,我去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个公司网址,我去看

附件传上了,看看能看不

网友:
驱动刀架的情况下应该重点保证传动的精度,在保证精度的情况下再说好不好安装的情况,如果精度没了整个设备都是失败的,
我感觉应该讲齿轮连接部位的筒壁做成可以用螺栓夹紧的结构,配合键槽传动,可以保证较高的双向传动精度以及
或者直接用锥销进行连接,先保证精度再说其他的

网友(点评):
谢谢回复!丝杆只作传动,精度另外有导向来保证,重点要保证强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型号的有一个d=25,D=30的,应该能满足

成本差别应该不太大,这个型号没用过,具体价格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