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漂亮的艺术品

楼主(2017-12-07):
      逛商场的时候,无意中发现这个玩意,貌似玻璃制品,360度无死角,立体画像,下方有灯光照射,很逼真,很漂亮,不知道是什么原理做出来的艺术品,有没有可能是在制造玻璃的时候提前放置了一个雕像,原理同铸造,以上纯属个人理解,有明白的大师给大家分析一下

网友:
镭雕机,有一种工艺叫内雕,可以搜索一下,很详细的介绍有的

网友:
水晶激光内雕原理 这些玻璃、水晶工艺品是用电脑控制的激光内雕机制作成的。其实,通常见到的工艺品大多不是真正的水晶,而是人造水晶。“激光”则是对人造水晶(也称“水晶玻璃”)进行“内雕”最有用的工具。采用激光内雕技术,将平面或立体的图案“雕刻”在水晶玻璃的内部。 雕刻本是一门古老的艺术,一般雕刻工艺都是从外刻起,从材料外部雕出所希望的形状,而激光却可以像孙悟空一样“深入腹地”去施展手脚。仔细察看,这些玻璃、水晶制品周围全然没有供“刻刀”进出的开口,就这一点而言,激光比孙悟空还要高明,孙猴子往人家肚子里钻时也要有缝隙才行呢!激光雕刻原理其实也很简单。激光要能雕刻玻璃,它的能量密度必须大于使玻璃破坏的某一临界值,或称阈值,而激光在某处的能量密度与它在该点光斑的大小有关,同一束激光,光斑越小的地方产生的能量密度越大。这样,通过适当聚焦,可以使激光的能量密度在进入玻璃及到达加工区之前低于玻璃的破坏阈值,而在希望加工的区域则超过这一临界值,激光在极短的时间内产生脉冲,其能量能够在瞬间使水晶受热破裂,从而产生极小的白点,在玻璃内部雕出预定的形状,而玻璃或水晶的其余部分则保持原样完好无损。其实这也就是激光内雕辅助成像技术

网友(点评):
那要雕立体的,激光器需要不断的调焦或工件需做相应的调整?

网友(点评):
不吐渣么?

网友(点评):
我有个做激光的朋友提过,这个是通过微调镜头变焦,一层层打出来的,里面发白的就是碎玻璃渣子,不过比较细小。

网友:
好厉害的工艺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激光内饰吧,不过确实很牛逼啊

网友:
内雕!长知识了!

网友:
激光内雕,真是强大

网友:
学习了,确实有意思

网友:
有专门的雕刻软件,如同雕铣机一样编程雕刻就是了

网友:
有懂行的能说一下价格如何,很贵吗?想雕一个人头像,6-10厘米大小。

网友:
这个很不错耶,很有创意,怎么做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