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平调节问题

楼主(2017-12-07):
一块长方形的底座,四个膨胀螺栓孔,四个螺纹孔,,,请问下,调水平怎么调,,螺纹大小一般和膨胀螺栓一样大吗

网友:
上面再加一块板子,是否可行

网友:
这个要看具体的案例吧,做设计我认为不能只看一个参数,要全面,要不就是改,改,再改,再再改!

网友:
调基础水平,一般用垫铁调节。

网友:
如果空间尺寸可以的话,在螺纹孔下方垫一块铁板是最简单省事的了。

网友:
螺纹孔上装调节地脚,调好水平后,用膨胀螺栓固定

网友:
现场施工得借且一根平尺寸(要求不是很高,直边钢、木件),然后且水平尺寸对角整吧。

网友:
调基础水平,一般用垫铁调节,这也要看具体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