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装配求助

楼主(2017-12-08):
今天做了一个装配图,内含5个子装配体(已设置为“柔性”),各子装配体内部有配合及相对运动,5个子装配体之间也有配合及相对运动。当我拖动零部件时,部分配合没起作用,未按照预定轨迹运动,但我已经给了足够的配合约束。点击“重建”后,恢复正常,情况如下图,哪位遇到过类似情况,求解决办法?所有铰接、转动的位置,我都加了同心配合,单个子装配体没问题,放到一起就出现这种情况图片录制质量较差,诸位见谅

网友A:
装配时连杆中间的铰链两个要同心  两头的要和导轨相切就可以

楼主:
我拖动零部件时,其它零部件应该跟着一起动的,至少不会散,但这里拖动时有的同轴配合没有了,重建之后又能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配时连杆中间的铰链两个要同心  两头的要和导轨相切就可以

所有铰接、转动的位置,同心配合我都加了,单个子装配体没问题,放到一起就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B:
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子装配体一变柔性,整个都乱套了,估计还是有细节没有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子装配体一变柔性,整个都乱套了,估计还是有细节没有做好。

我未做任何修改,五分钟前装配体恢复正常了,我拖动零部件其它也跟着动,配合没乱。但就持续一会儿,现在又不行了,一拖配合就乱,难道是我电脑配置不够或者真如6楼所说是盗版问题。。。

网友(点评):
我们公司的正版也一样,不过图档大了才会出现,像你这样的简单图纸不会。我猜主要是电脑配置不够。

网友(点评):
我也是不动作不乱,一动作就乱。

网友:
软件有问题,有时候运动之前保存一下,或者保存关闭重启软件。

网友C:
楼主什么版本的,发出来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什么版本的,发出来我试试

应该电脑配置低或者软件问题,装配体现在能动,只是非常卡。有时动作乱了,重启软件后又能恢复

网友:
SolidWorks动画或者说运动算例制作时尽量采用完全约束模型,来通过更改配合尺寸实现动画动作。否则后果挺无奈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电脑配置低或者软件问题,装配体现在能动,只是非常卡。有时动作乱了,重启软件后又能恢复

说出你的配置,CPU  显卡 主板 硬盘是不是固态

网友:
估计就是软件的漏洞吧

网友:
我也发生过相同类型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