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关于无给油导套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7-12-08):
这种导套要是用在轴上,取间隙多少,在受到力之后同轴度和垂直度会有多大变化.

网友:
上回查过,轴给h6,受到力之后同轴度和垂直度会有多大变化不好说,最好少受经向力吧。

网友:
间隙一般取单边0.005mm

网友:
从力学及使用环境上来说,这只能是滑动轴承同锡青铜的代用品。为此参照它来设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