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钢轴,不调质对使用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7-12-08):
请教:45#钢轴,长1500mm,轴径Φ60mm不调质对使用有什么影响?

网友A:
不调质硬度不够吧,比较浪费材料。还不如用Q235.(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B:
不调质发挥不了45#的潜质,不如用Q235了。其实都差不多,45#也没比Q235贵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调质硬度不够吧,比较浪费材料。还不如用Q235.(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工厂设备坏了调质不了,我也在考虑用Q235,谢谢您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调质发挥不了45#的潜质,不如用Q235了。其实都差不多,45#也没比Q235贵多少~~~~

谢谢您的指导!!学习了。

网友C:
45#钢不调质等同Q235A?我发现很多这种说法,不知有没有权威的技术人员这样说,单从材料的硬度来说,45#钢就要硬很多,怎么等同Q235A?从加工的粗糙度来说,Q235A就比45#钢差很多,怎么就一样了!我感觉这种说法流行的公司一定是专业技术人员地位比较低的公司

网友(点评):
不是说一样,强调就是45不调质发挥不出潜力。但是不调质也比Q235强一些~~~45不调质屈服强度大概350mpa左右吧

网友:
硬度不够,也不耐磨

网友:
不热处理 碳钢强度都差不多 都是铁素体和珠光体

网友:
引用 网友C:
45#钢不调质等同Q235A?我发现很多这种说法,不知有没有权威的技术人员这样说,单从材料的硬度来说,45#钢 ...

说的有道理

网友D:
设备坏了,楼主可以用正火。且60圆建议用正火

网友:
不耐磨。主要用来干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备坏了,楼主可以用正火。且60圆建议用正火

谢谢老师指导,正火处理我没试过,一会和工厂师父商量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指导,正火处理我没试过,一会和工厂师父商量下。

假如你是设计的,建议你在用45钢时,尽量选择正火工艺。有2条理由,一45钢淬透性极差,60圆粗轴调质没啥强度优势;二是45钢调质要先粗加工,再调质,再精加工,工序之间倒来倒去很是浪费时间,正火一般原棒料就可正火,调质也成本高好多。

网友:
45#钢,调质后,有比较高的综合力学性能,如比较高的强度,耐磨性和韧性,用于轴类零件。楼主需要确认不调质的45#钢是否满足疲劳要求

网友:
换的快些。

网友:
提高硬度,增加耐磨损度

网友:
象#45这类材质,调不调,相当于晚稻米和糯米的感觉吧

网友:
得看是用在什么地方了,轴类零件,齿轮,链轮这些就必须调质处理了

网友:
调不调质---强度与韧性的改变

网友:
45#与Q235的区别
年青时也问过这个问题
看下屈服强度就知道了

网友(2018-02-10):
建议正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