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附加的链条挂挡板推东西走,怎么挂导向不让链条下垂。

楼主(2017-12-08):
带附加的链条挂挡板推东西走,怎么挂导向不让链条下垂。下面的链条。

网友:
在下方做1个支撑,支撑链条的2个链板之间部分,支撑要耐磨,可以用黄铜或者尼龙材质

网友:
有链条导轨,你可以去搜搜

网友:
学习了!受益匪浅。

网友:
这个怎么画了的

网友:
有标准件的导向条

网友A:
我们使用的产品,滚轮固定在链条上,链条带动滚轮在轨道里运行,链条下面悬挂重物。

网友:
尼龙导轨

网友B:
可以再链条下面加牛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使用的产品,滚轮固定在链条上,链条带动滚轮在轨道里运行,链条下面悬挂重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再链条下面加牛眼

什么意思,具体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使用的产品,滚轮固定在链条上,链条带动滚轮在轨道里运行,链条下面悬挂重物。

学习学习

网友:
公司第一次用链条导轨,在网上各种搜索,选中一家,结果在现场没几天尼龙就脱肛了,忽然明白,那导轨厂家也一定是第一次做那玩意

网友C(2018-08-16):
引用 网友A:
我们使用的产品,滚轮固定在链条上,链条带动滚轮在轨道里运行,链条下面悬挂重物。

请教下@淡然 大侠,为何链条拖动链条,不直接用多排链拖动小车,悬挂重物呢?

上面这种链条(齿)有专用名词么?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淡然 大侠,为何链条拖动链条,不直接用多排链拖动小车,悬挂重物呢?

上面这种链条(齿)有专 ...

估计百度搜索悬挂悬挂链,应该可以找到。不太明白您的意思,如果单排链可以满足要求,为什么要使用多排链?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回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估计百度搜索悬挂悬挂链,应该可以找到。不太明白您的意思,如果单排链可以满足要求,为什么要使用多排链 ...

红色链轮,带动黄色链齿,又驱动绿色链条;
为何不直接用链轮驱动绿色链条?若负载重,上多排链?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红色链轮,带动黄色链齿,又驱动绿色链条;
为何不直接用链轮驱动绿色链条?若负载重,上多排链?

这种悬挂链是特殊链条,非传动链。如果用链轮直接驱动的话,链齿的制作非常麻烦;为了满足节距,链轮的直径要大;同时啮合的齿数也受限。所以需要一个过渡驱动,用标准件实现非标准的动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悬挂链是特殊链条,非传动链。如果用链轮直接驱动的话,链齿的制作非常麻烦;为了满足节距,链轮的 ...

1)若黄圈长在红圈上,直驱;红圈未必要很大吧,减少齿数应可行吧;

2)关于黄圈啮合齿数,这也是我看到图片迷惑的地方。
下面链条看图片好像是单排的,那么就不是重载,绿色链条单齿啮合就足够了吧。

3)链条上嵌黄圈,这种需要找厂家定做吧?还是自己做的?
还有就是绿色特殊链条,自行设计制作么?

因图片只看到部分,遂有以上疑问,谢谢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C:
1)若黄圈长在红圈上,直驱;红圈未必要很大吧,减少齿数应可行吧;

2)关于黄圈啮合齿数,这也是我看 ...

这个设备不是我们设计的,是我们在使用的一个设备。你的设计主要取决于你的工况,比如红圈大与否?啮合齿数是否足够,都取决于你的负载情况和采用什么型式的悬挂链?如果负载很轻,为了简化结构,完全可以直驱,不需要图片上这么复杂。这链条,应该是标准件,搜素悬挂链可以买到。再给你分享几张我们设备的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设备不是我们设计的,是我们在使用的一个设备。你的设计主要取决于你的工况,比如红圈大与否?啮合齿 ...

谢谢大侠的图片,完全清晰了!
想用链条来做随行夹具,不知大侠有何建议和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