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镀铬是什么工艺?

楼主(2017-12-08):
想了解一下高频镀铬是高频之后再镀铬还是镀铬技术的一种?

网友(点评):
第一次接触这个,可以介绍一下吗,网上搜不出来,出来的都是高频电镀电源...

网友:
坐等高手讲解

网友:
高频大功率开关电源设备用于电镀、氧化电解、电泳等一系列电化学表面处理,它与以往工频可控硅整流器完全不同的工作原理。故其工作原理决定了该电源具有比可控硅整流器更高的变流效率和功率因素。使用该电源可明显降低电镀成本,提高产品质量,与可控硅电源相比,电镀能耗可节省15%--30%,为用户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另外该电源体积小,重量轻(水冷比风冷更小),安装使用非常容易,可为用户节省宝贵的生产空间。
高频电镀电源可用于镀金、银、镉、铜、锌、锡及合金等不同材料的镀液中。与传统整流器相比有着独特的特点:电源体积小,重量轻,效率高,控制精度高。并且增进死角部位的电流强度,使被镀物件每个部位的镀层均匀度一致,被镀物体表面细腻,光泽度高等优点。采用了防盐雾酸化的措施,增加电源在恶劣环境下的使用寿命

网友:
还有中频的呢。现在可以讲要有尽有,只是要想办法用得上。

网友:
高频大功率开关电源设备用于电镀、氧化电解、电泳等一系列电化学表面处理,它与以往工频可控硅整流器完全不同的工作原理。它是通过输入高压交流整流--高压滤波--高压高频调节--低压高频整流的方式产生低电压大电流输出。

网友:
高手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