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模态分析

楼主(2017-12-08):
按照教程做了一个例子,给轴一个扭矩,算出前六阶的模拟结果,这个能看出什么呢,是不是要在实际中避开这六个频率。六阶的意思是什么?

网友A:
避开这几个频率段。越远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避开这几个频率段。越远越好

假如这个部件装在机器中,机器会产生振动,机器振动的频率跟这个六阶的频率避开,是这个意思吗?谢谢

网友:
你连一阶频率都不知道,那你在干什么呢。

网友:
模态频率按数值从小到大排列,最小的叫一阶模态

网友B:
一般不同行业对于产品设计都有模态分析标准,比较音响行业有第一阶要求频率60HZ,汽车行业要求第一阶30HZ等等。

网友:
6阶模态,实际场合应用不多主要是在模态分析中使用,甚至能到了12阶。主要是避开基振频率,防止出现共振

网友(2018-01-28):
引用 网友B:
一般不同行业对于产品设计都有模态分析标准,比较音响行业有第一阶要求频率60HZ,汽车行业要求第一阶30HZ等 ...

谢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