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下产品的工艺问题

楼主(2017-12-08):
请问这种细长的不锈钢U型针零件如何加工,应该买什么规格的材料,然后怎么加工,如果是有加工能力的大侠,请直接联系合作事宜,谢谢。

网友:
这真的是,容易做的零件没有一个上论坛的,上论坛的图纸一看,全是自己做不到的,受打击啊

网友A:
二头剥好后冷冲成型

网友:
看样子不太好做的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头剥好后冷冲成型

两头如何剥?

网友:
模具冲压?

网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A5MjgwMDcxMg==.html
参考一下曲别针的加工设备,貌似楼主这些不够干的啊

网友:
这种零件不难加工,两头锥先车好,再做一个弯形模(一块铁板、几个销),上模,定好一头,在R处氧炔焊烧红,手工弯形即可。你这个数量不多,数量多可以采用锻、铸造。

网友:
不好意思,刚才说错了,数量大也不适合锻或铸(太长了),可以设计专用弯形模,在冲床、液压机上弯形。数量大,两头锥可以采用搓机,效率大增。

网友:
多厚的板?激光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