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的龙门铣能不能加工5400X880X500的焊接件?

楼主(2017-12-08):
一般的龙门铣能不能加工5400X880X500的焊接件?

网友:
不一般的能加工!

网友(点评):
哥们,真幽默!

网友:
找到合适的加工商是可以加工的

网友:
6米规格的就可以

网友(点评):
估计楼主不知道这个参数对龙门铣意味着什么。

网友:
一般龙门铣都是3米的长度机台,你这种很难做,而且找到能加工的,价格也很高!

网友(点评):
没办法,价格高也得做

网友:
一般的不能,尺寸大了

网友(点评):
3米的不行,6米的可以

网友:
5米多的龙门很少见的

网友(点评):
6米的没有3米的那么,不过确实也有的是

网友A:
泊头当地做铸铁平板的企业有大型简易龙门铣,可以去看看。

网友(点评):
谢谢提供信息

网友:
6米龙门铣很常见了,我们这边12米的都有。

网友(点评):
方便讲一下你们是什么单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泊头当地做铸铁平板的企业有大型简易龙门铣,可以去看看。

我在泊头买了一台5米龙门铣。

网友:
没看明白难度在哪,2×6、2×8的龙门铣不是很常见吗?最起码6米的还是可以找到吧~

网友:
2×6.     3×8    4×12   很多

网友:
1300X6000的龙门铣就可以

网友:
最好上图纸,零件的精度,各精度要求的加工位置,好对症下药。如果没什么精度要求,也不需要侧铣头加工内侧的孔或者面的话,6米的普通龙门铣就能满足要求。

网友:
我们的现场加工设备能加工8000*3000

网友:
外协加工桁架衡量的三个面,6m长,一根要6000多加工费,还是最便宜的了,其他外协厂家都要1万一根,而且我们这次的批量是40多根,衡量是350*350的方管,你对比一下看看吧,不过用6M的龙门铣就能做你说的件,价格又相对便宜点,在看看复杂程度就大概知道价格了

网友B:
要是要求不太好的话,可以窜着干

楼主(2018-03-14):
引用 网友B:
要是要求不太好的话,可以窜着干

网友:
主要是设备问题,我们公司有3米、5米、10米、30米、50米的龙门加工中心!

网友C:
用数控龙门镗铣、大型五面铣都有6米以上的规格,可以加工,不过小时单价得是500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数控龙门镗铣、大型五面铣都有6米以上的规格,可以加工,不过小时单价得是50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