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cam] 问一下大神3维加工出来表面不平的问题

楼主(2017-12-08):
谁能告诉我一下是哪里出了问题,还是后处理有问题

网友A:
你能先说是什么加工吗,机加还是线切割

网友B:
这个刀痕是加工中心螺旋铣出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能先说是什么加工吗,机加还是线切割

CNC加工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刀痕是加工中心螺旋铣出来的吧

是的,加工中心3D

网友:
难道是后处理的问题,或进给参数不合适。

网友:
可先粗加工,再精加工,最后研磨。

网友:
加工过程中出现跳刀了吧

网友:
步距设置的小一点,现在又点大,或者把曲面放大看看,曲线变成大圆弧连接了

网友:
软件肯定没问题,不然也轮不到你我来发现问题了。我以为,问题出在机床的线轨及其安装上面。

网友C:
你在cam中仿真看,是不是也是这样,如果也是这样,说明是cam计算精度的问题,把系统默认的公差设置小一些。

楼主(2018-01-17):
引用 网友C:
你在cam中仿真看,是不是也是这样,如果也是这样,说明是cam计算精度的问题,把系统默认的公差设置小一些。

就是这个问题,谢谢啦

网友:
不同的cam软件对于曲面的算法不一样,调整计算公差、系统公差设置试试,或者换个轨迹生成方法。实在不行,换个cam软件,有时候有些事儿说不清楚,跟机床、刀具应该没关系

网友(2018-11-21):
看图中情况,应该是你串连选的曲线不是单一圆孤,最好自己重新编辑一下图素,用三点拟合圆孤替代掉,就不会出现上述问题了.

网友:
可能是加工后处理时,刀具进给量过大所致或者选择刀具的直径合适

网友:
学习了 很好的额经验

网友(2022-09-02):
公差设小点吧。还有一个有可能是后处理的问是,那种G42  R 的会平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