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沓纸上料真空吸盘问题

楼主(2017-12-08):
大家好,现在有一个项目,纸张是平时拜神用的纸张,长约250宽约100,很薄,厚度没量应该0.1或者0.2左右,这种纸张性质表面粗糙,有点透气,目前用的吸盘是施迈茨SGP15,吸附第一张会把后面的第二张或者很多张都吸附起来,请教下大家有没有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吸盘或者其他办法呢?

网友:
两边加毛刷

网友(点评):
没用的,纸张很软,面积比较大,毛刷吹气之类的只能说减少连张概率,不是根本

网友:
想从根本上解决并且无后顾之忧的话,说服设备需求方把原料改成定宽卷筒纸,在线横切。

不然,设备移交之后,甲乙双方都不会有好结果。

惨痛的经验之谈,也是我正在折腾的设备必走之路。

网友(点评):
这个沟通过了 现在暂时没法改,不然早就按照那样的方式上料了。现在就是一沓一沓的纸,这位老兄向来经验丰富,有没有什么可以改善的方法啊,急盼赐教!!

网友(点评):
关键是铝箔啊,卷料的话,自动化贴铝箔无招啊,目前只能人工,除非液体涂装的,目前这个都是村里大妈兼职贴的

网友:
会把底下的纸张一起吸上来是因为吸力太大吗?

网友(点评):
主要是有点透气

网友:
想办法先一张张分出来后再吸,滚筒分。

网友(点评):
这个当然知道,现在就是一张张分出来这个问题比较恼人

网友A:
用机器做到最后两张照片的工序应该没问题吧。

研发机器,得多拿着工件玩耍折腾,而且得时刻注意自己平时没注意到的、自己其实早已熟记的正确习惯。

30来年前造纸厂数分切纸的那些工人的手艺,这的很佩服,几秒钟两百张,简直是弹钢琴的架势!而且不多不少!!!!
学别人的经验当然好,但也得养出能力和习惯来尽早区别我的工件和别人的工件有什么区别。。。

左下角用左手指使劲儿压,用右手的指甲盖儿从左向右扒几下就有了。

然后照样造机械就行了。

网友(点评):
有办法把一沓纸一张一张吸起来,不把下面的第二张带起来吗?大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机器做到最后两张照片的工序应该没问题吧。

研发机器,得多拿着工件玩耍折腾,而且得时刻注意自己平时 ...

不希望双张出现,那只有一个办法,先不择手段地去破坏两张之间的亲和力。

网友:
可增加电磁作用力使两张分开

网友:
自动化研究的少,滚刷结构适用吗?像农村一般祭祖之前,都会把烧纸叠成一些特定的形状,分离纸张的办法就是用指甲在第一张纸表面顺时针或逆时针挠几下,这样一沓纸就会想拿在手中的扑克牌一样变成扇面,也就好分离了,楼主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指点

网友:
感觉有点像毛笔字用的纸,宣纸啊

网友(点评):
类似吧,有点透气

网友(点评):
这个思路是对滴,先分张然后再,,,,,,,,。

网友(点评):
可惜视频中的是有挺度的纸板,楼主的是最变态的薄纸。。。

网友:
淘宝花几百买个飞达纸张送料器,结构就是点钞机,一张张送出来

网友(点评):
也是一种办法

网友:
把来料放置于带有毛状布面子的盒子内,应该没有问题吧。不过你这沓字好象用错地方了。

网友(点评):
那应该也不稳定的 ,只是减少连张的概率

网友(点评):
稳定问题需要实际中去试。方法讲了,试就有方向了。

网友:
考虑下静电方面 增加除静电设备试一下

网友(点评):
不是静电引起的,和静电没关系呢

网友:
真的是透气原因导致边张吗,值得深思

网友(点评):
是的,就是透气原因,因为用相同的吸盘去吸其他不透气的纸,没问题

网友(点评):
可以做做测试,先用吸盘吸一张这个纸,再在吸着的纸下面慢慢靠近这种纸,如果有吸附。就真有这个问题。我还是对这个透气性有怀疑。有类似的经验,最后并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是纸张与纸张间本身的吸附力

网友:
针式吸盘呢

网友(点评):
您说的是哪种

网友:
看看打印机能不能把两张纸分开

网友:
楼主你好,这个跟印上厂的上料类似,都是很薄的纸张,这个上料,要用飞达,请参考网络上的瓦楞纸自动生产线,有个纸箱封面那种油纸的生产,自动上料跟你这个一模一样

网友(点评):
谢谢啊大侠,你见过吗

网友B:
我以前做过一个类似的,采用带粘性的材料去粘,只是我那个纸比较硬,后面好分离,你这个太软了,不好分离。

网友(点评):
用粘性的材料是可以的,我自己用双面胶都试过,只是这个双面胶永不了多久就粘性下降,问下你之前用什么粘性材料呢?粘性持久一点的,盼赐教

网友:
我要设计的机器跟你的差不多

网友(点评):
兄弟,你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呢?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
一没挺度,二没光洁度、三又透气、四又有粉尘,一步工序分完,一定会很不稳定。

先错开,再爱干嘛就干嘛,最保险。

网友(点评):
现在就是错开的难题

网友:
我现在要设计一台机器,实现把一块圆布的四周加工成卷边圆角的效果,圆布旁边留5mm加工的,卷边高度大概3mm,圆角尺寸随意,圆角大概是个半圆就可,成型要求不严格,只要达到卷边圆角效果就好。平时是手工加工的,加工过程是把硬币放在圆布上面,用热风机吹大概1S。布料的规格有30、40、45、60的,旁边一般要留出5的加热边。我要设计成机械、半自动、全自动的三种方案,实现手工放料,自动加工,自动卸料,或者全自动的,物料转盘送料,达到的基本 要求是效率要高,能实现一天8小时,能成型3万个以上的效果。你看跟你机子一样吗

网友(点评):
区别比较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做过一个类似的,采用带粘性的材料去粘,只是我那个纸比较硬,后面好分离,你这个太软了,不好分离。

我们也是找外面人定制的,类似无尘车间门口那种地面那种,很多层的,用一段时间,不粘了,就撕掉了那一张。

网友(点评):
定制价格不便宜把

网友C:
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吸1mm厚木板,木板不平整,没法吸

网友(点评):
木板不透气,很容易抓取。海绵吸具可以满足。

网友:
透气的用吸盘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类似打印机的送纸机构楼主有没有研究过,不知可不可行。

网友(点评):
恩 那个我知道,有个搓纸轮的,现在结构没法改了

网友:
是否可以借鉴打印机的机构把纸张一张张分离开?

网友:
20楼的粘性方案你试验过吗?如果可行的,你要想的是让双面胶也运动起来,两个双面胶卷自动进料和收料,间歇式的,用过一两次,再进给新的位置。

网友(点评):
这个也有想到

网友:
不知道先掀起个角效果怎么样

网友:
叠金元宝用的,福建广东那边销量大,但利润超级薄。前两年遇到过一个老板在研发这设备,房子都卖了在弄,结果还是最后效果不理想。他设计的是卷筒纸,铝箔纸分离偶尔会出现两张,就因为这偶尔的两张,所以就要亏本,真是个薄利的行业。他是一叠铝箔纸边缘刷胶水,这样分离时下一张就不会被带起来,尽管这样,还是偶尔会粘起来一张,你这个要不也四周刷胶水试试,或者四个角贴双面胶带,我在别的行业看见过,效果还可以

网友:
吸附后,整体往下或者左右抖动抖动,能不能把下面的纸抖落下来呢 ?

网友:
期待楼主的实验结果,学习了

网友:
看各位的讨论,应该很有技术含量吧

网友:
我们曾经做过一个设备,这张比你的厚,但是透气率也很大,实验了很长时间才找到一种比较可靠的方法,虽然不能保证百分之百没有连张,千分之一以下是可以的。速度每分钟不超过20次,吸纸动作的时间1s。

网友(点评):
能请问下你们用什么方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做过一个类似的,采用带粘性的材料去粘,只是我那个纸比较硬,后面好分离,你这个太软了,不好分离。

增加一个自动刷胶机构,每次吸完纸之后,刷一次胶

网友:
可不可以用多个吸盘配合,将纸变形成弧形,破坏真空

网友:
我想知道为什么要吸附这个,理念是啥

网友:
纸张太恶劣了
两边加配重块,加大吹风(三面吹风),争取能吹飘起来10多张,然后用分纸钢片+压纸脚再试试

网友:
加大吸力,三面吹风加大(最好能吹松十几张),两边配重块压着,纸头中部用分纸钢片+压纸脚。
然后调吧,看运气了

网友:
我觉得要不先用类似打印机的供纸机构把一张纸取出来,然后吸

网友:
将一叠纸的一端卷起来,左手大拇指压着翘起来的一头,慢慢抬起大拇指,右手挡住弹起来的纸,做一个这样功能的机构,这样就把一叠纸变成一张张的了。这种纸更软,纸的弹力可能弹不起来,就可以加上一个小型的吹风机,右边再加上一个挡板,吸嘴横着吸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吸1mm厚木板,木板不平整,没法吸

你是搞木工机械的吗

网友:
你这样做片料很难成功,纸抗拉强度怎么样,能不能做成卷料,产品流到贴覆位激光去切,然后再进行压合

网友(点评):
目前没办法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搞木工机械的吗

是的啊

网友(2019-08-02):
齿式分张器不行啊

网友:
那个铝箔才是难分张,多贴了就要亏本

网友:
可以参考下打印机进纸器原理

网友:
静电吸盘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