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拾取线头的工装?

楼主(2017-12-08):
请教大家:
如图所示的漆包线,需绕着一个物体绕几圈绑住。漆包线直径0.1mm,柔性有点像棉线。如何设计一个工装夹住线头并使线保持一定是拉紧力,然后绕几个圈?
有无大侠有这方面的经验或有个好方法?谢谢!

网友A:
楼主可以研究一下钢丝绳捆扎机,有惊喜哦

网友:
没玩过,不太懂

网友:
你说的“物体”转动,这边的线滚轴加恒力阻尼。

网友:
纺织机械应该就是这方面的工作原理

网友(点评):
络筒机?可能做不了。

网友B:
楼主这是绕线圈吧。绕线机参考一下

网友C:
花瓣形纯机械结构的挂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研究一下钢丝绳捆扎机,有惊喜哦

这个好像不大合适,主要是线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花瓣形纯机械结构的挂线。

能否详细说说?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是绕线圈吧。绕线机参考一下

是绕线机,软的线不知道如何自动拾取。有好方法介绍吗?

网友(点评):
漆包线也是软的,不知道你这个软到什么程度

网友D:
第一步还是要人工穿线,然后做个夹爪夹住旋转。不知是不是楼主想的流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步还是要人工穿线,然后做个夹爪夹住旋转。不知是不是楼主想的流程。

是这样想的,夹住绕完了还要松开?有无好办法?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绕线机,软的线不知道如何自动拾取。有好方法介绍吗?

比较软,比棉线硬

网友:
夹爪分三块,里面装个气缸用来夹线头。

网友D:
夹爪分3块,其中一块内侧装个气缸,用来夹线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夹爪分3块,其中一块内侧装个气缸,用来夹线头

好主意,谢谢!

网友:
绕线机可以实现,铜线绕组的电子厂都用这个

网友:
去看看八轴自动绕线机,上面就有个捻线功能,就像你说的绕几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夹爪分3块,其中一块内侧装个气缸,用来夹线头

朋友 您好 有点问题请教  22290560我的QQ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