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气缸与直线导轨高度如何确定?

楼主(2017-12-09):
1:负载,2:直线导轨3:气缸4:连接块
图中L值多少合适?怎么计算?或者说还需要知道什么参数才可计算。

网友:
模型实际尺寸算

网友:
一般气缸都有行程的,根据气缸行程和直线导轨的长度计算就可以算L长度

网友:
你不知道有浮动接头这个东西吗,气缸差不多输出力就行

网友:
保证安装空间的话L值当然越小越好,具体尺寸看产品手册

网友:
先定栽花再选气缸,然后取气缸的运动极限尺寸来计算导轨,并进行选型。最后定连接块。

网友:
这个有一点需要考虑,是活塞杆能够承受的弯矩,这里就涉及到加速度的问题,惯性的问题..
需要计算。L数值太大,会影响缸使用寿命,漏气..

网友:
我都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