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纹加工的问题

楼主(2017-12-09):
   现在我加工一个6-32UNC的螺纹,是加工中心加工的,在丝锥断之前加工的螺纹都能满足通规通止规止的要求。但是在中途丝锥折断更换了新的丝锥后(同一品牌YAMAWA)就出现了通止规都能进的问题。钻头和丝锥都更换过全新的,加工参数也没有变化,但是就是做出的丝锥不符合要求,之后我也通过降低转速,减小钻头(最开始为2.8的钻头,后改为2.7的钻头)但止规还是能进。特来请教下该怎么去改进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
手工攻一个试一下,如果还是止不住就是丝锥的问题,如果能止住估计就是攻丝程序的问题,可能是丝锥向下的力太大导致一侧受力太大把螺纹的一侧边切得太多了

网友:
丝攻拿错了吧!头攻和二攻

网友:
丝锥公差较大,且不易检测,难免有次品在内,方法都用过了,那只有再换丝锥了。

楼主:
丝锥和钻头都是更换过全新的,丝锥用的也是原来的牌子,之前攻的时候还是可以的。换过机器,手工也攻过,原先的加工参数也没有更改但是就是做出来的东西不行。也重新买过丝锥,现在非常头痛。

网友:
装夹的时候,钻头跳的厉害?扩孔了?

网友:
止规不行了?

网友:
前面能出现的情况基本都说到了,难道是主轴跳动大了

网友:
丝锥也是有公差的,楼主应该更换丝锥,通止规测量的是螺纹的中径,如果两牙之间的距离变大也会导致通止规都通过的现象

楼主:
关于底孔,我打好后都有测量,2.7的钻头,打好后量下来在2.72,73左右,基本没有变化,机床主轴的话我也有换过机床来做,做出来同样是通止规都能进。那现在看来只有更换丝锥的牌子这一个办法了,以前更换新丝锥都还是同样的YAMAWA的丝锥,看来要去买新的牌子试一下了。一个小小的丝锥搞的那么麻烦真是郁闷啊。

网友(2018-01-08):
刀柄有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