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热成型模具

楼主(2017-12-09):
       我现在要设计一台机器,实现把一块尼龙圆布的四周加工成卷边圆角的效果,旁边预留5mm成型,卷边高度大概3mm,圆倒角尺寸随意大概是一个半圆,成型尺寸要求不严格,只要达到卷边效果就好。平时是手工加工的,手工加工方法是把硬币放在圆布上面,用热风机吹1S。布料的规格有30、40、45、60的,旁边一般要留出5的加热边。要设计成机械、半自动、全自动的三种方案,间歇式物料转盘,实现手工放料,自动加工,自动卸料。或者全自动的,效率标准是能实现一天8小时,能成型3万个以上的效果。机械机构部分已经有了想法,冲模或者热吹,但是关键的,如何加热成型详细设计部分想不出来,模具如何设计?注意:热接触加工,布料可能沾到发热元件上。还有自动卸料部分如何设计?。恳请各位机械大神指教!!!

楼主:
硬件要凸轮分割器,步进电机能否带动转盘?

网友:
刚学习 还不是很懂

网友A:
可以参考下手工制蜂窝煤的工具下料

网友B:
卷R边工艺方案:用一根带棒的压片,压着进塑封机模样的热风炉,过一遍就好了。至于实现它你应该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卷R边工艺方案:用一根带棒的压片,压着进塑封机模样的热风炉,过一遍就好了。至于实现它你应该会的。

塑料机一样的热风炉?带压片的棒子?意思是棒子自动取料,卸料,有没有图片呀?我这方面的经验比较少,求前辈指教一下。注意一点布料容易吹走!!!我QQ2508512923,求指教

网友(点评):
你的程度可以了,点到为止吧

网友C:
防止加热黏连的问题,一般是在模具上做“特氟龙”处理

网友(点评):
你认为的现场,他这里镀硬铬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下手工制蜂窝煤的工具下料

没见过手制蜂窝煤工具,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防止加热黏连的问题,一般是在模具上做“特氟龙”处理

关键是这个处理工艺普遍不普遍,我去西周的厂家很难找的

网友(点评):
很普遍了

网友:
1,吸料,2,压在热缩台,热缩—吸走,3吹出。希望有用,8小时3万件不到一秒一件结构就得好好想想了。

网友(2019-07-27):
8小时3万,这手速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