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给解下惑

楼主(2017-12-09):
这个图有点看不懂了,请高手给指点一下,图不知道有问题没,三维最好有一下

网友:
我好像也没看懂 感觉图纸有问题

网友:
感谢群主分享 学习了

网友:
图上有手机号码,看不懂直接问他

网友A:
其中下部和前部为开口,上-下-左-右封闭。自相矛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中下部和前部为开口,上-下-左-右封闭。自相矛盾???

感觉很乱,看不清头绪

网友(点评):
这图不是乱不乱的问题。

网友:
由于是钣金件,刨切线太短打印出来看不清楚,所以反标了

网友:
3个剖视图也看不会?3视图缺线条?

网友:
画一下图就知道有没有问题了,少尺寸是画不出三维图的

网友B:
这样的形状对吗

网友:
这图纸看着确实有点蒙圈啊

网友:
看不到的部位可以少去,或者用虚线就是。

网友C:
剖面线直接颠覆了我以前的认知。或许以前我学的都是假的机械制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形状对吗

我画出来也是这样,但对照图纸的视图感觉还是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剖面线直接颠覆了我以前的认知。或许以前我学的都是假的机械制图。

关键是有些剖面图,剖切部位根本就不会产生剖面图的,俯视图那个,上面因为是封闭的,所以不会看到那个螺丝夹,对制图员我持怀疑态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有些剖面图,剖切部位根本就不会产生剖面图的,俯视图那个,上面因为是封闭的,所以不会看到那个螺 ...

你不用怀疑,对于大型钣金件来说,由于剖切位置太薄了,打印出来实在看不清楚,有时我们根本不在剖切位置做剖面线,而是在其他非剖切位置做填充,这也是没办法办法啊,纸质版的又不像电子版的想放大就放大

网友(点评):
不过小爪子的位置应该标标错了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2018-01-13):
直接问制图人员

网友:
没怎么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