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每次调用设计库就尴尬了

楼主(2017-12-09):
为啥我有时候调用设计库,比如说螺丝。装配好后,关闭再打开,螺丝就没了(设计树显示压缩,灰色,解除压缩不了)。

        我想着,可能是软件找不到我的库文件位置,于是把螺丝另存为装配体目录下,还是不行。
大家知道啥原因吗,碰到过咩呢?

网友:
不要用sw的库

网友:
感谢社区 提供的学习平台

网友A:
因为你没启动toolbox
还有记住那不叫设计库,那叫toolbox。
你这一乱叫设计库,容易让别人误会。

网友B:
他说库那就是酷哟

网友:
标准说法是工具箱。保存文件要用打包模式,把标准件勾选了。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SW的toolbox 做装配很烦 每次打开 零件都会在桌面上跳出来

网友:
建议使用迈迪工具集

网友:
标准件还是另存重命名再用最好,不然很容易丢失。

网友:
插件里设置自动加载toolbox

网友:
我也不知道怎么弄。反正我每次都是把标准件另存为STP,再重新打开并保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没启动toolbox
还有记住那不叫设计库,那叫toolbox。
你这一乱叫设计库,容易让别人误会。

不是,我说的是正儿八经的设计库。平时自己画的东西都添加到库。类似cad中的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说库那就是酷哟

是的,正儿八经的库。

网友:
楼主截个图看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我说的是正儿八经的设计库。平时自己画的东西都添加到库。类似cad中的块

自定义的库要是出问题要么是文件名冲突了,要么是路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