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放样问题

楼主(2017-12-09):
如图,要生成图示的零件,我选择截面放样来做,可是问题来了:中间一节是圆柱形,可是放样后发现有大有小……请问哪位大神给解决下(试过把中间的一节圆柱做拉伸,两头的做放样,可是出来的感觉很不舒服)

网友:
一端放样,起点约束相切

网友:
刚来论坛  向大家学习

网友:
刚来社区 向大家学习

网友A:
你说的有大有小,仅仅是你视觉上的感觉,这不算数的。
你要是用测量工具量出确实有大有小,那才叫实锤证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有大有小,仅仅是你视觉上的感觉,这不算数的。
你要是用测量工具量出确实有大有小,那才叫实锤证据 ...

测量后确实是有大有小的,按照这个做的模具,产品出来后就是有粗有细……

网友:
扫描嘛。。。。。。。。我看行。

网友:
把中间的一节圆柱做拉伸,两头的做放样。感觉不舒服,可加截面来调整。

网友:
完全按图纸上的尺寸做的话,就应该是你第二种中间拉圆柱的画法。至于你说的像台阶,这应该就是二维图跟三维实体的差别了,视觉问题。中间拉圆柱画法,你做下半剖就可以看出跟图纸是一样的

楼主:
是的,放样时结束面做相切约束好看些,谢谢!

网友(点评):
果然是放样参数要选好。

楼主:
扫描出来的是不对的,如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扫描出来的是不对的,如图

你是不是该反思你二维图的正确性呢?
很多CAD的二维图,较不得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该反思你二维图的正确性呢?
很多CAD的二维图,较不得真的。

2D图是客户提供的,按照之前的放样来做的话,左视图(剖面图)基本能够对的上客户原图。但是俯视图即出现前面所说的有大有小;若按照之前说的第二种画法,即中间圆柱拉伸,两端放样,但是左视图(剖面图)外形轮廓会发现小了一点,具体是怎么回事?能否解答呢?如图中表示

网友:
看曲面连续方面,楼主觉得我这个如何

网友(点评):
要论曲率连续,放样是比不上扫描的。。毕竟是扫描是连续的

网友:
又做了调整

网友C:
跟这个类似,这样能懂不?第二种画法相当于左边短的那条线;整一段放样,相当于最右边那条线。虽然都是递减到同一个长度,但是一个快一个慢,过程当然是不一样的,慢的那个就要偏大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这个类似,这样能懂不?第二种画法相当于左边短的那条线;整一段放样,相当于最右边那条线。虽然都是递减 ...

这个我可以理解,现在我纠结的是,放样的左视图既然和客户图相差无几,为什么我放样的俯视图却出现有粗有细的情况呢?是哪些参数决定的么?能否解答?

网友:
你客户那个CAD左视图应该不是通过三维平面射影出来的,所以应该只能算理论上的。平面射影出来的应该是跟第二种画法那样

网友C:
我之前按第一种画法画出来的图,中间测出来没有15,不知道是不是画错了,你可以测一下你用第一种画法画出来的图中间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按第一种画法画出来的图,中间测出来没有15,不知道是不是画错了,你可以测一下你用第一种画法画出来 ...

可以测得中间的尺寸是极接近于15的,但是两端的就是14.2左右,所以放样在这一段出现这种情况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测得中间的尺寸是极接近于15的,但是两端的就是14.2左右,所以放样在这一段出现这种情况不知道是什么 ...

所以,所以,所以,客户的二维图仅只能作为参考。。。。

或许严格按投影关系及二维图形尺寸,不存在这样的三维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所以,所以,客户的二维图仅只能作为参考。。。。

或许严格按投影关系及二维图形尺寸,不存在这 ...

或许是吧,哎……算了,不纠结了,谢谢耐心解答!!

网友D:
有没有这个扫描的源文件?谢了234647103@qq.com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这个扫描的源文件?谢了

第一页10楼下面有下载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页10楼下面有下载哟。

我也下载了那个,但没搞清组合曲线是怎么组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页10楼下面有下载哟。

也就是你那个里面草图1怎么生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