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传动出问题了

楼主(2017-12-09):
如图所示,最近我们开发的一种产品。。客户反馈回来问题向大家求助一下。。整个机构传动就是,用扳手转动斜齿轮通过蜗杆带动涡轮旋转,把两边门顶开。。但是现在客户反馈以下问题;
1.我们做的样品打开需要的力比正常的大1/3。。也就是说传动有问题。
2.蜗杆斜齿轮已经受力太大发黑了。
请各位大侠看一下,哪里出现的问题。
个人愚见:涡轮和蜗杆之间的传动有问题。但是具体的不好说!!
在这里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正常力是多少

网友:
看了下 斜齿轮 有点大 加速减扭 说错了 指正

网友:
画一下草图才好分析,那个图叫什么来着?要画出力的传递。

网友B:
装配是否检查转动灵活?蜗轮连杆的半径(力臂)是够大吗?整个开启过程连杆与蜗轮的构成的角度与力如何变化是否满足?

网友:
基准太多,最好是一个基板上安装各零件运动才能顺畅。尽量简化。

网友:
不懂   感觉    好像那两条推门的臂往死点偏向了吧

网友:
我到觉得传动本身部题不会很大,到是几个杠杆及力点方面画虎不成反类犬。

网友:
把涡轮和蜗杆换成直齿轮,3级减速行不行?

网友:
当初是怎么接的项目?怎么做的设计?设计之初是否知道有那个被大了1/3的力?

网友C:
涡轮怎么感觉像普通的直齿轮,不是斜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配是否检查转动灵活?蜗轮连杆的半径(力臂)是够大吗?整个开启过程连杆与蜗轮的构成的角度与力如何变化 ...

转动灵活。。。到客户那边加上力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涡轮怎么感觉像普通的直齿轮,不是斜齿?

斜齿轮,要不怎么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力是多少

70磅

网友:
引用 楼主:
70磅

还是重新计算一遍,分析找问题

网友(2018-07-27):
加大传动比

网友:
如果比常多了1/3就会出问题的话,请重新校核设计余量,重点复核蜗轮蜗杆效率取值

网友:
重点看一下涡轮加工尺寸和精度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