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侠,这种工件怎么自动抓取

楼主(2017-12-09):
请问大侠,这种工件怎么自动抓取
材质 :塑料

网友:
看看,不提供尺寸,不提供材质的情况下,谁会回答这个问题

网友:
看这个意思…四爪吸盘吧

网友:
找风琴类吸盘

网友:
金属材质的板子可以磁吸的

网友:
我猜是铝合金或塑料

网友:
用疏通下水道那样的吸盘

网友:
可以考虑用海绵真空吸盘

楼主:
这个工件是镂空的,吸盘的话不漏气么

网友:
啥材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工件是镂空的,吸盘的话不漏气么

用口小的吸盘,避空定好位置,吸这个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