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选型计算

楼主(2017-12-09):
一条竖直的环形同步带,一段是负载,另一端配等重的配重块,这个电机选型扭矩、功率怎样计算

网友:
找公式计算啊

楼主:
没人帮忙解答么

网友:
谈谈我的看法,这种形式的话,负载的重力已经被配重所抵消,粗算的话,阻力就可以忽略了,剩下的就是要计算启动力矩了,也就是说,使你这个系统从静止开始加速,到正常工作状态所需要输出的力矩是多大,负载 配重 同步带的质量已知,同步轮的惯量能算,根据正常运行时的速度,加速时间,就能算出来合外力的大小

网友:
其它不变,只是配重块的负载考虑方向是叠加还是相减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