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管扩口

楼主(2017-12-09):
航空类导管加工中需要扩74°喇叭口,一直使用三头锥旋压的方法,现在在扩钢管时一直出现喇叭口同轴度超差,那位大神有好的建议

网友:
可以考虑上车床再车一刀,关键看同轴度有什么样的要求

网友:
拿图纸说话吧……这样就是猜,于事无补

网友:
照说航天类材料扩口比民用材料要好做些,可能还是运行治具的精度及机床本向的刚性之类,整好了自然就好了。

网友:
三头锥旋压,是不是进给没掌握好,太快。

网友:
之前我们做过汽车排气管项目,不锈钢管的扩口工艺采用的是墩头模具完成的。

网友:
同轴度不好到什么程度,一般管材是不要求同轴度的,偏差1,2毫都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2019-02-21):
外夹模重新做一个 做一把镗刀二号炳 自镗

网友:
我是做扩口机和扩口棒的 我们是这样保证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