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cam] 如何由数控车床程序反读加工时间

楼主(2017-12-09):
报价用,有数控车程序,怎么反读加工时间,求教大神们

网友:
看G1的进给,如果单位是mm/转的话,换算成,mm/分,这样就明白了吧,把G1进给的距离加在一起就是你要的时间啦,其它的换刀时间自己就估计一下吧

网友:
模拟加工一下。

网友:
如果是UG编程的,那直接可以在后处理中测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