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问题请教

楼主(2017-12-09):
6061的工件外园100大,长度110,内孔是个小头3大头80的锥度长110.请教用撒设备加工最快,价格多少钱一个

网友:
用数控车,先钻大孔开粗,再换小刀镗孔,尽量的用大刀开粗

网友(点评):
一般精度100能做出来不?

网友(点评):
包料,100块可以考虑

网友:
要求不高又有批量的话,车出坯子后,成形钻加工孔。

网友:
3毫米的孔,车就有点麻烦了

网友:
铝合金6061数控车床最好加工了,不费刀,这样的要求做一个大概200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