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立车快换夹具设计

楼主(2017-12-10):
      客户目前快换卡爪的设计遇到瓶颈,设计一种数控立车快换卡爪,加工的轮毂种类有几十种,想实现快速换线,底座不动,每次只换块,爪要求的更换时间是30分钟。
      同事给他设计了一种,貌似有一些不妥之处,提了一点小建议
1,圆圈处快换接口部分不要做成平的。上面设计成圆的,利于定位安装,下面采用圆角会增加刚性,像这么高的卡爪立柱这样设计不耐用。还有卡爪立柱要减重,根部采用大圆角,作镂空处理。
,
2,卡爪底座设计成键槽,并且需要磨削到尺寸来保证夹爪的精度
社友们有什么意见也可以提出来,欢迎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A:
这个设计要快换,就用电动或气动扳手。结构如你所说可以再优化。
再要快换,就要连卡盘一起换的快点,但也贵了不少。
说夹具,最好是能有点图片啊结构说明,方便理解。
我看到图最先的想法就是,零件根部有个直角,哈,想多了

网友B:
要快换。那连接螺钉结构太不好了。换成U型槽是必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设计要快换,就用电动或气动扳手。结构如你所说可以再优化。
再要快换,就要连卡盘一起换的快点,但也 ...

直角是应该改为圆角的,应力太集中,时间长了会裂开的
立车得卡盘更换时很麻烦的,因为太大,所以尽量考虑更换卡爪

网友C:
14年接触夹具主要是卧加,立式车床接触的不太多
个人觉得三爪外圆加紧始终是线接触的,圆弧面和方板一样效果,不太明白你图上方板中间孔起什么作用?限位销?
立柱的危险截面不是在根部而是上端面台阶根部!
个人建议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快换。那连接螺钉结构太不好了。换成U型槽是必需的。

谢谢层主的建议,可以考虑一试

网友(点评):
还要注意旋转方向的安全自锁性

网友:
引用 网友C:
14年接触夹具主要是卧加,立式车床接触的不太多
个人觉得三爪外圆加紧始终是线接触的,圆弧面和方板一样效 ...

示意图
圆弧面是最大产品最大外径,做比他小的产品尺寸无需更换

楼主:
上螺栓的,也可以调整前边的爪子

网友:
T型槽能在加工时能拉得住吗,建议用燕尾槽

网友:
这种夹上面的还是挺少见的,一般都是夹下边沿,轮毂加工线很成熟了,夹具也是。

网友:
进来学习学习 经验

网友D:
立车花盘没有“三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立车花盘没有“三爪”的。

加工叶轮使用的就是三爪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工叶轮使用的就是三爪的

卸掉四卡爪后在花盘上加装一块过渡板,然后在过渡板装三爪卡盘要不然就是定制的立车花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快换。那连接螺钉结构太不好了。换成U型槽是必需的。

U形槽不行吧,只能限制住卡爪的三个自由度啊,应该用燕尾槽或者T形槽吧

网友E:
工厂生产要达到快换(省时间)的目的,可以从这两个方面下手:1.如何快速定位 2.如何快速夹紧。所有的结构都是围绕它们做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工厂生产要达到快换(省时间)的目的,可以从这两个方面下手:1.如何快速定位 2.如何快速夹紧。所有的结构 ...

快速定位可以使用现成的夹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