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刀切玻璃时穿孔的地方总是崩边怎么解决?

楼主(2017-12-10):
水刀切玻璃时穿孔的地方总是崩边怎么解决?求助
12mm玻璃画圆

网友A:
切入的一瞬间进给慢点

网友B:
手工打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入的一瞬间进给慢点

是说下刀速率吗?还是手动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工打孔

怎么手工打孔?能详细点吗

网友:
我手工切过,这完成是要动作连贯性。所以啊你查轨迹种种配合和运动。

网友:
还是互相之间的一种配合会降低崩边的可能性

网友:
这种我们通常的办法是帮忙加一块聚氨酯版压住,是受力点分散

网友:
切的时候慢着点,这是要讲究配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手工打孔?能详细点吗

我说的只是理论,我的想法...灵感来自于火焰切割。    水刀起刀瞬间冲击力大,玻璃 又脆,所以直接穿孔肯定容易 碎边,雨果你在起刀点手工开孔,直接走轮廓,理论上就不会承受穿孔的这份冲击了,应该就可以避免崩边

网友:
一般用低压穿孔效果会比较好

网友(2018-07-31):
您好,水刀清砂设备可以咨询微信 ha17999

网友:
關於這個崩邊是可以有很多東西影響的
1.) 用的磨料大小,愈細愈好
2.) 玻璃有沒有固定好
3.) 機器本身的性能問題
我用的機器平常切玻璃,崩邊可以控制到0.05mm以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