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杆细脖子的作用

楼主(2017-12-10):
前几天给下面刚来学生出的一个题目,这个连杆为什么有个细脖子,问题不难,供大家闲来讨论一下,见笑。

补充内容 (2018-11-14 11:15):
不好意思上面没说清楚让各位误解了,补充一下说明,这个是振动台连杆,一端联结振动上支座,另一端联结振动油缸,振动台没有精确导向装置,这个细脖子关键作用是补偿振动上支座横向偏移的,这个好像还是某设计院...

网友A:
应该是作保险带用

网友:
工作空间?

网友:
是不是为了避免应力集中而采取的平滑过渡呢??

网友(点评):
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B:
这块是不是有配合啊,Ra0.8,如果只是用来消除应力集中没必要这么高精度啊

网友:
光洁度0.8,比较高了,肯定是装配关系。

网友:
退刀兼防应力集中。

网友:
避免干涉??

网友:
0.8的粗糙度,是不是这块应力集中,容易断裂。粗糙度高了,不容易累计表面应力伤害?

网友:
根据光洁度要求来看,应该是配合用的吧

网友:
粗糙度高,圆滑过渡,减小应力集中,小轴径是否是考虑整体的拉伸变形,轴两端连接应该是比较重要的,避免力过大

网友:
安装的限位功能吧

网友:
感觉是装配需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块是不是有配合啊,Ra0.8,如果只是用来消除应力集中没必要这么高精度啊

疲劳寿命也受粗糙度影响的

网友:
我觉得是为了提高疲劳寿命。

网友:
防止应力集中这么高的光洁度是不是有点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疲劳寿命也受粗糙度影响的

疲劳损伤发生在受交变应力(或应变)作用的零件和构件,零件和构件在低于材料屈服极限的交变应力(或应变)的反复作用下,经过一定的循环次数以后,在应力集中部位萌生裂纹,裂纹在一定条件下扩展,最终突然断裂,这一失效过程称为疲劳破坏。 疲劳强度的计算
常规疲劳强度计算是以名义应力为基础的,可分为无限寿命计算和有限寿命计算。零件的疲劳寿命与零件的应力、应变水平有关,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应力一寿命曲线(S-N曲线)和应变一寿命曲线(δ-Ν曲线)表示。应力一寿命曲线和应变一寿命曲线,统称为S-N曲线。根据试验可得其数学表达式:
σmN=C
式中:N应力循环数;
m、C材料常数。
疲劳试验中,实际零件尺寸和表面状态与试样有差异,常存在由圆角、键槽等引起的应力集中,所以,在使用时必须引入应力集中系数K、尺寸系数ε和表面系数β。[1]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疲劳损伤发生在受交变应力(或应变)作用的零件和构件,零件和构件在低于材料屈服极限的交变应力(或应变 ...

与疲劳寿命有关的因素,1、交变应力的出现频率及次数,2、工件表面状态,如圆角键槽常存在应力集中现象, so 表面粗糙度貌似与疲劳损伤关系不大,此处场合可忽略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装配关系,配合用的

网友:
1.两段细脖子区域有明确尺寸,且不同。
2.表面粗糙度值超低。
3.两细脖子外侧均有铣平面。
所以可以判断有为减小应力集中,退刀槽的作用外,还有装配关系。

网友:
这个位置的精度不低,如果只是过渡,有点浪费了。看图上的两端设计,感觉是疲劳断裂点,方便断后螺纹端的取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作保险带用

对的,在出故障的时候,让该部位先损害,起到保护其他部位的作用。

网友:
在出故障的时候,让该部位先收到损害,起到保护其他部位的作用。

网友:
楼主怎么不公布一下具体呢?

网友:
看不懂。。标这么高的光洁度,肯定有配合。。保险及去应力很牵强。

保险干嘛不直接做细,要R有何用?

R去应力集中,没必要这么大的R吧?

没有装配关系的讨论,没有实际意义。

网友:
我们昨天还在讨论这个问题,这个细脖子就是为了让他比轴的直径小,如果出现金属疲劳的时候断裂首先断这个细脖子的地方,这样有效的保护两端的设备。

网友:
个人觉得,这个就是真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与疲劳寿命有关的因素,1、交变应力的出现频率及次数,2、工件表面状态,如圆角键槽常存在应力集中现象, ...

其实也是有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