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这个汽车用的针脚如何加工的

楼主(2017-12-10):
请教高手,这个汽车用的线束总成末端的针脚是采用什么工艺加工的,加工的过程中,如何保证其平整及同一水平线上,针脚一致性。

网友A:
端子机。
要理顺了,就在一个方向了。弯曲是模具有问题。

网友:
这种都是端子机,自动化设备做出来的,这种非标设备都是较高精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端子机。
要理顺了,就在一个方向了。弯曲是模具有问题。

正解

网友:
冲压接线端子

网友:
我道是见到过做摩托车上的线束,还做个冲压工装,相当节省劳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