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分享(三十三)典型性零件加工工艺

楼主(2017-12-10):
      一种执行缸,汽车行业用零件,材料是16mncr5,首先选用旋压工艺加工成车削前毛柸,然后车削加工      工件加工时不缠削是一个难点,需要在选择刀具时考虑到,半精车的刀片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图纸

旋压成型

外圆加工,注意夹紧位置和定位位置

最后一道工序车削内孔

如果配备桁架机械手及检测系统的话,效率会很高

网友A:
7毫米厚的钢板也能旋压出来,真是厉害了啊,这种旋压设备应该很大了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7毫米厚的钢板也能旋压出来,真是厉害了啊,这种旋压设备应该很大了把

很大,占地10平左右

网友B:
好像容大的RDC18被动带轮活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容大的RDC18被动带轮活塞啊

层主想多了,相似的工件有很多公司在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