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焊接机器人位置跑偏

楼主(2017-12-10):
松下焊接机器人TA1400,试教的时候已经调整到标准位置了,并且也保存了。可是焊过几次以后焊枪的位置就跑偏了。特别是在关机重启以后,跑偏的偏差基本在3mm左右。这是什么原因。PS:焊接夹具是用定位销固定在工作台上的,工作台都是用膨胀螺栓固定的。

网友A:
带变位机吗?
如果没有就看看1、工件是是否标准,工件尺寸差价较大也会偏。2、机器人原点是不是偏了,重新校验下原点。重启后偏,估计是设备原点偏了。
我们这里是每天开机后确认下原点,编个小程序2分钟就能确认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变位机吗?
如果没有就看看1、工件是是否标准,工件尺寸差价较大也会偏。2、机器人原点是不是偏了,重新 ...

您说的校验下原点,是指复位轴吗,就是机械手本体6个旋转关节的地方箭头对箭头对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校验下原点,是指复位轴吗,就是机械手本体6个旋转关节的地方箭头对箭头对准吗

是的, 是否能保持精度,

网友:
检测TCP,一般是至少从三个方向上对准TCP,即校枪原点,可以设置某个特殊的形状用来校枪。

网友:
原点要对下,但是TCP也要对下。

网友:
电池没电了??
尽量的少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