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设计,受力合理

楼主(2017-12-10):
我画的农机发动机上的一个张紧轮,轴承外圈与皮带轮是过盈配合。套筒和底板是分离的,合理吗?是不是把套筒和底板焊在一起,这样销轴(螺钉)只 起紧固作用,受力是不是更好?
底板只有5mm ,销轴直径11,轴承是NSK 6203DU ,外径40,内径15,宽度12

1

1

2

2

楼主:
来指导一下

网友:
感觉带轮上少了孔挡圈

网友:
帮你顶下,感觉带轮处于悬浮转态,没有定位,不合理。受力肯定有问题。

网友:
你这个加套筒是个什么意思,直接用销钉直径15的套在轴承里不行吗?为什么还要加一个套筒,双滑动?

网友(点评):
同意,直接一根销轴+轴承即可,套筒的多余的

网友A:
销轴受弯矩,你的销轴是靠螺母的锁紧力通过你的套筒抱在底板上。

不如你的销轴右边直接做成大一点的法兰,法兰上上螺钉这样的稳当。

网友B:
就事论事

螺纹旋向要弄清楚!
轴承定位
这几个件之间滴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事论事

螺纹旋向要弄清楚!

轴向夹紧的是套筒,轴承轴向是有小间隙的。夹紧后,套筒-销轴-底盘为一体,共同受力。

如果套筒和底板焊为一体,套筒内孔变小,销轴(螺钉)只是起夹紧,并没有其它力

网友:
张紧轮没有轴向固定;套筒轴承挡边太大,不方便拆装;销轴螺母需要防松,只要锁不紧就会导致张紧轮机构废掉

网友C:
其他不说,你轴承外圈和涨紧轮都没径向定位。这个必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销轴受弯矩,你的销轴是靠螺母的锁紧力通过你的套筒抱在底板上。

不如你的销轴右边直接做成大一点的法兰 ...

销轴受弯矩,你的销轴是靠螺母的锁紧力通过你的套筒抱在底板上。

是你所说的这个意思,右边做法兰可行,就是太复杂了,不想弄得这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他不说,你轴承外圈和涨紧轮都没径向定位。这个必须加

过盈配合。可以加上内侧定位

网友:
轴承外圈没定位

楼主:
轿车的一种结构,看不太懂,  零件为 套筒 、轴承、销钉、张紧轮(轴承外圈)大家看看,轴承外圈有没有轴向定位,最后一张?

轿车的一种结构

轿车的一种结构

轿车的一种结构

轿车的一种结构

轿车的一种结构

轿车的一种结构

楼主:
大家觉得这种结构呢,轿车的。销轴轴跟底座是一体的,是铸件,销轴受力,螺钉紧是紧固作用。轴承外圈压入胶轮(张紧轮)
我这个农机件件肯定不能这么多

楼主:
轴承外圈定位这种情况是 ,一边台阶,一边卡簧好。一边是台阶的话怎么拆卸?
还是两边都是卡簧?

网友D:
不建议用焊接的方式,变形以后不好加工。套筒或者销轴只要其中一个,用螺栓和止口与大板连接。皮带轮轴承内圈的紧固可以根据需要选择,有很多方式。

楼主:
大家发表下看法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建议用焊接的方式,变形以后不好加工。套筒或者销轴只要其中一个,用螺栓和止口与大板连接。皮带轮轴承内 ...

布置的要求,带轮和底板距离很小,那得加上一个外径比带轮还大的法兰,直径70多。轴承内圈直径15,这样不好看吧

网友(点评):
这个不影响啊,固定在板的另外一侧。现在的销轴挡肩放大一些成为法兰轴,用螺钉与大板连接。

楼主:
各位大师来给解答一下

楼主:
整体外观图

网友:
底板和套筒不建议焊接相联接,看你底板这么薄,也是无法用键链接的,你可以设计一个半圆形,用来防止其转动。

楼主:
底板5mm,套筒,销轴,垫片 ,螺母,这几个件抱成一体,共同受力

楼主:
还有人能提个建议吗

楼主:
尺寸如图,大家看看

网友E:
带轮装轴承的位置也没有台阶档是什么情况,台阶档上做几个 能通过工具拆卸轴承的缺口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带轮装轴承的位置也没有台阶档是什么情况,台阶档上做几个 能通过工具拆卸轴承的缺口就好了

你的意思是:做方孔不让销轴转动?
结构悬臂,底板薄,这样带轮受力,是不是带动销轴根部弯曲底板?

楼主:
引用 楼主:
轿车的一种结构,看不太懂,  零件为 套筒 、轴承、销钉、张紧轮(轴承外圈)大家看看,轴承外圈有没有轴向 ...

有谁说说这个与 我画的这个有什么区别?

张紧轮

张紧轮

楼主:
这是链接

天语SX4论坛 > 自己更换空调张紧轮轴承!!

网友B:
重要滴事情再说一遍螺纹滴旋向要搞明白!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做方孔不让销轴转动?
结构悬臂,底板薄,这样带轮受力,是不是带动销轴根部弯曲底板?

不知道2那个悬臂板是多厚,如果目前按你这个设计,如果序号1底板会弯曲那序号2这个悬臂不是更加会弯曲变形么?那说明整个设计强度就不对了

还有32楼提到的,带轮转向与螺纹旋向,不然工作中用着用着螺栓松动掉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2那个悬臂板是多厚,如果目前按你这个设计,如果序号1底板会弯曲那序号2这个悬臂不是更加会弯曲变 ...

5mm厚,我说的是销轴与底板接触面只有5MM宽,销轴去弯底板。

不像图下这种,衬套销轴与底板是一体的,

这种结构就好了

这种结构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要滴事情再说一遍螺纹滴旋向要搞明白!

你说的是螺纹旋向和 轴承的旋转方向 有关联?

网友(点评):
LZ最好搞明白——左旋、还是右旋好!

网友F:
楼上直接告诉我就行,左旋,右旋,我真没考虑到这方面了,比较笨,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要滴事情再说一遍螺纹滴旋向要搞明白!

中将直接告诉我就行,我比较笨,呵呵

网友:
哪个达人再给点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上直接告诉我就行,左旋,右旋,我真没考虑到这方面了,比较笨,呵呵

A、左右旋要看导向轮的旋转方向决定。。。
B、2、3两件合一可以用下图中的塞打螺钉,是标准件

网友:
都没说到点子上

楼主:
都出来说说了  快下班了

楼主:
如果是你,你怎么画?

网友:
有谁知道这个是个什么机构,与楼主有什么不同?

网友:
楼上这个结构和楼主一样吗

楼主:
都去睡觉了吗?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