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除/拉伸 命令无法切除曲面,如何解决?

楼主(2017-12-10):
用“使用曲面”命令切除实体,再用 切除/拉伸 命令切割实体,为什么在后一个切割命令( 切除/拉伸)切除不了“使用曲面”命令中用过的曲面呢?

网友:
曲面切除不是用:剪裁曲面??

网友:
切除拉伸特征什么时候成了切割命令,喂喂,这是两个工具特征

网友:
用剪裁曲面

网友A:
让我看看你的特征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我看看你的特征树。

请看一看。图1先使用曲面切除,所使用的曲面就是上一步的缝合曲面。图2是切除拉伸,切除完了之后就剩下那个缝合曲面切不掉。

楼主:
图5是缝合曲面未隐藏,图6是缝合曲面已隐藏。是不是说,这个缝合曲面当作工具切除实体后,并不作为留下的实体的一部分,而切除-拉伸之能切除实体?要是能这么解释的通,直接把曲面隐藏就OK了。

网友:
实体和曲面是2个东西啊楼主,你搞错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5是缝合曲面未隐藏,图6是缝合曲面已隐藏。是不是说,这个缝合曲面当作工具切除实体后,并不作为留下的实 ...

你的理解完全正确,那个曲面只是你做图的一个工具,用完需要隐藏起来。所有的3维软件都这样的原理。

网友:
所有的曲面操作最后都是为了做成实体模型,所以曲面都是一个工具。最后都要隐藏。

网友:
在插入命令里面,不要点视图框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理解完全正确,那个曲面只是你做图的一个工具,用完需要隐藏起来。所有的3维软件都这样的原理。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我直接隐藏曲面就是了!

网友(2018-01-23):
很受用啊

网友(2018-05-15):
引用 楼主:
图5是缝合曲面未隐藏,图6是缝合曲面已隐藏。是不是说,这个缝合曲面当作工具切除实体后,并不作为留下的实 ...

楼主威武!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隐藏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