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钢搭框架怎样布置合理

楼主(2017-12-11):
做非标设备需要用方钢来搭建框架的,你们都是习惯怎么搭建?还有一个是大板和框架都是怎样固定的,怎样保证大板的平面度?

以下是一个示意图,欢迎上图指导

网友A:
既然是做非标设备,为何不用铝合金型材搭框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做非标设备,为何不用铝合金型材搭框架

刚性不足

网友:
为了美观,尽量隐藏端部,使能看见的地方不露出管材截面

网友(点评):
立柱贯通,可以省去堵板,看着还美观。

网友B:
提点建议,供楼主参考啊
1. 从受力角度考虑,你这个结构并不好,顶部和底部的方管会在较大压力作用下压扁。所以合理的做法是四根竖直的方管直接承受,顶部和底部的方管只负责连接稳固
2. 从实用角度讲,你这个焊接架很难做平,合理的做法是在顶部和底部分别焊接方板,焊接完成后上龙门铣加工一刀,这样可以同时保证平面度和强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提点建议,供楼主参考啊
1. 从受力角度考虑,你这个结构并不好,顶部和底部的方管会在较大压力作用下压扁 ...

我之前设计了个方管框架是你说的这样,没有考虑这么多,运气好瞎猫碰见了死耗子。学习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点建议,供楼主参考啊
1. 从受力角度考虑,你这个结构并不好,顶部和底部的方管会在较大压力作用下压扁 ...

我也考虑到了顶面很难焊平的这个问题,所以发了此贴抛砖引玉下更好的方案。

网友C:
连山寨的本事都没了吗,世面上这么多的非标设备,随便哪家的设备框架,难道不能提供你思路吗

网友D:
做好了等着挨骂吧,这搬运的地方都没有,靠人手抬?
底部横梁与底面间留足间隙吧

网友:
赞同5楼层主。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好了等着挨骂吧,这搬运的地方都没有,靠人手抬?
底部横梁与底面间留足间隙吧

底部会焊铁板安装地脚和脚轮,我问的是怎样搭会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连山寨的本事都没了吗,世面上这么多的非标设备,随便哪家的设备框架,难道不能提供你思路吗

那就不能发帖讨论下优缺点吗?

网友:
用自攻钉直接把大板和框架固定到一起

网友:
1、为了增加框架上表面平面度,建议上表面与部件配合位置处增加凸台,以便于精加工,或者刮研处理;
2、需要在框架四个立柱下表面增加垫板与立柱焊接成型,在垫板上留四个螺纹孔,便于通过外调螺母调节水平,同时通过膨胀螺钉,使得工作台固定在大地表面
3、每个方钢末端口位置处要增加盖板,将口封住;
4、为防止工作台上表面铣削过程中,铣刀对表面的作用力过大导致表面质量变差,可考虑在两立柱之间增加斜撑

网友:
焊接件本来就不好保证精度,最好是焊后对大板平面在加工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