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的注油量是如何计算的

楼主(2017-12-11):
请问各位大神,轴承的注油量是如何计算的,还有轴承系数是什么,对于6319轴承 3000转注油量大概是多少

网友:
注油量,你的意思轴承用的是润滑油呗

网友:
油量Q=0.04x直径x列数xK,3000转K取2.4,6319外径20cm,内径9.5cm,中径14.75cm;代入公式Q=0.04x14.75x1x2.4=1.416ml/h

网友:
用润滑油估计多是为了冷却,冷却的话样本上有公式。

网友(2021-08-31):
注油还要计算也是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