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门电气化改造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2017-12-11):
最近想给一蝶阀加装电动头,实现就地控制及远控(SACADA)。问题:
1.蝶阀已如何选择电动头(品牌暂时定为 罗托克)
2.如何实现远控?(光纤)
。。。

希望有此项目经验的老哥能给小弟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项目要求是否是将手动操作改成自动操作?
如果是,那方案有很多种,最简单的方案是更换阀门为气动阀或者电动阀。
麻烦一点的方案是针对现有的阀门定制启动头,然后通过气动电磁阀进行控制,远控可以方案按钮或者HMI。
这个专业叫做过程控制与自动化!

网友:
由人工控制迈向自动化,替代的方案挺多的

网友:
增加一个PLC模量化系统,可实现楼主的功能。

网友:
有电控的蝶阀你查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项目要求是否是将手动操作改成自动操作?
如果是,那方案有很多种,最简单的方案是更换阀门为气动阀或者电 ...

恩 谢谢决定直接换成电动阀

具体的控制方案如何制定呢?老哥能否给点提示?光纤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