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动连杆如何实现高精度快拆

楼主(2017-12-11):
如题,我有一根扁管状的连杆,现在需要快速拆解,也就是从中间断开。要求是连接处刚性高、连接精度高、尽量不用螺纹等容易污染环境的连接,尽可能减小重量。请教各位前辈们,我感觉见过类似的结构,但是想不起来,大家有没有什么建议。

网友A:
要看场合和使用环境,重工和轻工的设计思路不一样

网友B:
螺纹等容易污染环境的连接?

lz是什么应用场合?

网友:
用套管得了

网友:
自行车快拆那种结构可以不

网友C:
用螺杆会污染环境,这是神马道理,楼主请解释一下。另外,快拆的话,建议楼主选用联轴器相连。

网友(点评):
联轴器的确是优选

网友:
联轴器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场合和使用环境,重工和轻工的设计思路不一样

轻工,用于超净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纹等容易污染环境的连接?

lz是什么应用场合?

超净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螺杆会污染环境,这是神马道理,楼主请解释一下。另外,快拆的话,建议楼主选用联轴器相连。

经常性安装导致螺纹磨损会带来碎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