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压模机构

楼主(2017-12-11):
        如图,想问问关于导杆的问题,左右各一个导杆,穿过带座的轴承(轴承与轴承座是球面配合,轴承可以任意方向摆动),导杆与轴承内圈可以滑动,也就是说左右2个导杆可以左右前后摆动,那么这2根导杆还有什么意义?

网友:
这个结构有点单薄啊,都用液压了这么薄的机架能行吗?

网友A:
我是没见过用带座轴承当导向的,
你导杆怎么固定啊,万向球头吗?

网友:
导杆可保护气缸杆

网友B:
导杆是用来保证上模水平的,总感觉你这图片机构不完整,是不是漏东西了。

网友C:
导杆承担径向力,使气缸不受偏载产生的径向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导杆承担径向力,使气缸不受偏载产生的径向力。

是这样的吗?问题是2根导杆左右前后都可以摆动,径向轴向都是可以自由活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杆是用来保证上模水平的,总感觉你这图片机构不完整,是不是漏东西了。

没有漏东西的,导杆怎么能保证上模水平?问题是2根导杆左右前后都可以摆动,径向轴向都是可以自由活动的;换句话说,2个导杆可以是歪的,任意角度的倾斜,2根不平行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没见过用带座轴承当导向的,
你导杆怎么固定啊,万向球头吗?

导杆一端螺纹连接装到上模上,另一端是没有连接的,轴承内孔与轴承滑动配合,轴承外圈与轴承座球面配合,导杆基本上可以说无任何自由度限制,可以任意角度倾斜,哪怕2根导杆不平行都可以。

网友:
有点关节轴承的意思,导杆应该是保证上模板摆动角度再看一定范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