辊筒输送机运行方向

楼主(2017-12-11):
请问如图所示的货物,到这个直角转弯处,货物应该如何运动?是货物转弯运动继续向前呢,还是货物直角移栽,延另一个长度方向向前运动?

网友:
这种结构很少见,物品有可能撞在内侧上吧?

网友A:
货物最远到达挡边内侧,不转弯,沿挡边直角移动

网友:
要看2条输送线是怎么控制的。如果滚筒同时都在运动,货物会转弯,如果先运行前段滚筒,后运行90度的滚动,就不会转弯。

网友:
请高手解答。我也好想知道。

网友:
两个方向的滚筒应该是同时运行的,用合力分析应该是转向的

网友:
见过类似这个的,转交辊筒组有抬升,电机控制运行,到位置下降让主流方向运动带走

网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AxMTQ3NDY4.html?tpa=dW5pb25faWQ9MTAyMjEzXzEwMDAwMl8wMV8wMQ
这是一个合流的特例,楼上说的好像是分流

网友:
不用90度弯机,那得有垂直运动轮子

网友:
目测黑色滚筒有升降机构

网友:
学习了,很实用的东西,谢谢!

网友:
好奇中,看高手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货物最远到达挡边内侧,不转弯,沿挡边直角移动

请问楼上用过嘛,或者亲眼见过吗,我打算设计一个,不知道可靠不可靠,货物不怕碰撞,可以开机架侧壁导向,请指导

网友(2020-04-24):
还真有这种设计啊,考虑过,但觉得不可靠放弃了。有没有实际运行的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