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称重求助

楼主(2017-12-11):
有没有哪位大神做过类似的结构

在线称重,量程50克以内,精度0.05以内,反应时间1S左右,左边是OK,右边是重量NG,红色圈圈是小的皮带机构。有谁做过呀,在线等。。。

网友:
做过单独称重,

网友:
可以选用S型得称重传感器做测量,实现在线检测

网友:
感觉用机械手加推板比皮带机构好些,机械手抓取放到称重盘上,判断重量,决定推板推向。

网友:
皮带机做到承重模块上,调试达标需要专业人员配合,把分拣做在称重后,通过称重信号判断OK/NG后,可以通过侧翻,气缸推(双向)实现(类似滑块也行)

网友:
很多做称重模块的都有现成的设备和方案,先找几个供应商交流一下吧

网友:
动态称就可以达到你说的要求,
梅特勒托利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