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扭矩求助

楼主(2017-12-12):
各位社友,请问谁那里可有 此类求电机扭矩的模型或者公式,能否给一下用来参照学习,谢谢!

网友A:
这个一看就是书本上的作业题,因为实际的传动系统的效率不可能是100%。这个题目中特意说明了效率是100%,因此,按照这个前提得知:匀速转动时,电机的输出扭矩为0
这样一看,题目就很明确,要求的扭矩是加速扭矩 T

根据2秒的加速时间和最大转速得知角加速度a = 0.314 rad/s2
旋转轴和电机自身的参数未给出,推测题目是忽略两者转动惯量
圆盘自身转动惯量套用公式 I1 = 1/2 m R2  其中R为圆盘半径
两重块转动惯量套用公式 I2 = m r2   其中r 为重块重心到圆盘轴心距离

负载总惯量 I = I1 + 2* I2
电机加速扭矩 T = I / a

具体数值,楼主可自行套入公式计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看就是书本上的作业题,因为实际的传动系统的效率不可能是100%。这个题目中特意说明了效率是100%,因 ...

万分感谢!我用这个公式算一下

网友:
m是什么?

楼主:
您好,题中的m指的单位为米,层主中的m指的是物体的质量

网友:
2L说的很详细 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看就是书本上的作业题,因为实际的传动系统的效率不可能是100%。这个题目中特意说明了效率是100%,因 ...

大侠,扭矩是否为加速度乘以转动惯量?按您的方法算出来单位不是扭矩的单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扭矩是否为加速度乘以转动惯量?按您的方法算出来单位不是扭矩的单位。。。。

惯量单位:千克·米平方、千克力·米平方两种,二楼说的没错啊

网友:
不对,刚刚搞错了,千克力那个是飞轮矩的,惯量单位千克·米平方,没错

网友:
电机带动转动的加速扭矩计算

网友:
补充一下:
加速度a的单位是 rad/s2(弧度/秒平方)
I的单位是 公斤*米平方
m是质量,单位是公斤
R是圆盘半径,单位是米
r是重块重心到圆盘轴心距离,单位是米
扭矩单位是  牛*米

网友:
照你这个速度算,步进电机转速600rpm,这个速度步进电机已近没啥输出力矩了。另外,实际运用时,你需要算外部负载部分转换到步进电机上的转动惯量,最好不要超过电机转子惯量5倍,可以用减速机来协调,减速比平方的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看就是书本上的作业题,因为实际的传动系统的效率不可能是100%。这个题目中特意说明了效率是100%,因 ...

大侠你好请教个问题,如果重块刚好在圆盘中心,质量很大。r2=0,惯量怎么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侠你好请教个问题,如果重块刚好在圆盘中心,质量很大。r2=0,惯量怎么算

这个就要考虑质量分布了。题目里面的重块之所以可以这么算,是因为重块比较规则,并且距离旋转中心的距离也比较远,才能做这种近似计算

你说的例子,其实跟圆盘比较像,即使重心在旋转轴上,也不能认为转动惯量是0,因为所有东西都是有质量分布的,重心只是为了方便理解和计算

网友(点评):
有相关公式吗,刚好遇到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点评):
规则物体是有公式的,比如薄圆盘,圆柱,球体,立方体等。但是原始的公式都是一样的。所以在物体不规则或者不对称的情况下,还是用三维软件直接读取比较快

网友:
传动比呢?

网友:
大侠说的对,是我忽略了。题目里面电机的齿轮和旋转轴的齿轮明显是不一样大的。因此在求得加速扭矩以后,需要再除以减速比,得到的才是电机扭矩